制药设备,磨损变毛糙了允许吗?

楼主(2024-06-05):
制药设备,要求和物料接触的表面Ra0.8甚至Ra0.4,这么高的光洁度,那么设备中有很多是运动的部件,比如:
1、旋转阀(又叫叶轮给料器、星型阀等),叶片带着物料在阀体内转动,内表面会不会磨的毛糙,超过Ra0.8、0.4?
2、还有蝶阀、半球阀会不会也变的毛糙。
3、下面这个图片,是刀阀的,闸板前顶时,在楔块斜面(b处))作用下,上平面(a处)抵紧阀座表面,实现密封。请教一下,这种结构在制药设备中允许吗?或者说硬密封刀阀在制药行业中有用的吗?
4、图片中的a处、b处会不会磨的很毛糙?

网友:
制药厂的旋转阀多数用的都是填料密封,但是填料要求食品级或者医药级。

网友(点评):
谢谢,旋转阀的叶片与阀体之间是有间隙的,这个间隙一般是零点几毫米,相邻的两个叶片夹裹着物料转动,物料会刮擦阀体内表面;叶片顶部与阀体之间的微小间隙里的物料刮擦作用会更明显。不知道会不会刮花?

网友:
这玩意严重上升到刑法的 懂我意思吧

网友A:
偏偏砂轮磨工件越磨越光呢?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Ra0.8或0.4吗?可是我觉得蝶阀、球阀、半球阀、旋转阀与物料接触的部位都有磨损,应该都有刮花的情况,这怎么办呢? 另外,我还看到一个公司,说他们的半球阀可以帅炸CIP、SI.

网友(点评):
刚才回复错了,回复上一楼的,误点您这里了。 你的意思我明白,这取决于物料的颗粒度、硬度,如果小颗粒的,可能是越磨越光,如果是是大颗粒、又硬的,那可能是越磨越粗糙了。不知道药厂是否都是越磨越光亮?谢谢..

楼主:
您的意思是,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Ra0.8或0.4吗?可是我觉得蝶阀、球阀、半球阀、旋转阀与物料接触的部位都有磨损,应该都有刮花的情况,这怎么办呢?

另外,我还看到一个公司,说他们的半球阀可以帅炸CIP、SIP,可是阀芯与阀体在转轴,有密封件,有狭缝,就像蝶阀的蝶板与阀座在转轴处,能实现CIP、SIP吗?我觉得那里的残留是很难清洗干净的,是不是允许有少量残留?知道的话,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偏砂轮磨工件越磨越光呢?

我的意思,你无需担心这个问题,东西是越磨越光的。

网友:
材质强度增加 磨损时间更久点。

楼主:
谢谢,就是不知道:
1、图片中的这种刀型闸阀(插板阀)在制药厂有没有应用?可不是兽药厂啊
2、a、b处会不会变毛糙?
a处:阀板前推或抽回时,前0.01~0.15mm行程有0.5Mpa以内的正压力),在这个压力下滑动摩擦,阀板与阀座之间有时是金属间滑动摩擦,有时还夹杂有微量粉末;
b处有的时候是夹杂着粉末挤压,就是斜面挤压斜面,之间有粉末,这个地方的挤压压强6Mpa。接触不均匀有可能会达到上百Mpa,甚至有屈服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