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机器人

楼主(2024-06-05):
怎么控制轨道小车跟随轨道拐弯,是机械结构考虑还是电气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速

详细说一下呗

网友:
既然有轨道,那不就是火车的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详细说一下呗

双轨就差速,单轨就平衡  百度下呗,都有

网友:
看看火车轨道啊,还有侧倾。

网友B:
详细工况说下,什么样的小车,什么样的轨道

网友:
如果你是硬轨道,那就百度看一下火车轨道拐弯相关内容,应该会给你启发,如果你是虚拟轨道,需要控制走路径,那就百度一下AGV差速控制和麦克纳姆轮工作原理,里边描述比较详细,然后,下次发帖记得带图,说详细一点,你这个问题太宽泛了

网友:
别想太多
机械的活
加个导向就OK了承接外包
双轨、单轨、侧轨、地轨机器人都做过

网友:
电气控制

楼主:
如图轨道是铝合金的有2个弯道,小车是上面的结构请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细工况说下,什么样的小车,什么样的轨道

轨道是铝合金的,需要走2个弯道小车结构如图

网友(点评):
你截图应该截 轨道的形状和轮子是怎么咬合的,,你意思是这样的轨道只有一根是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轨道是铝合金的,需要走2个弯道小车结构如图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