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我这样固定稳不稳?

楼主(2024-06-05):
如图,在米思米上买这种g6/h7级的带肩螺栓,铜套到PDD买的,铜套用螺丝固定在板1上,螺栓穿过铜套与板1,与板2固定,铜套和板2的间隙这里放两个弹簧。设计这个机构的原因是需要夹取的物料不同,高度也会有不同,通过弹性设计来保证能把物品加上来。

现在想问一下各位大神,这样设计结构稳不稳定呢,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或者有啥更简单更好的设计呢,可以的话,还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行程短的话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两根弹簧如果太软了,带肩螺母如果和铜套间隙太大,不见得那么同步,弹簧加硬些,或者只用一根换到中间?

网友(点评):
铜套内径公差是8+0.013~+0.028,螺栓公差是8 0~-0.015,这个公差间隙感觉已经算紧的了,最大间隙也就0.043,四个丝多点,弹簧的话可能会软一点点,一个的话换到中间感觉是否没有那么稳呢?

网友(点评):
我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水平夹抱的,不过我做的距离很远,大概有200-300mm,压单边的时候,另一边弹簧可以几乎不动……

网友(点评):
主要是不要产生偏置的受力吧

网友(点评):
我这个行程不大弹簧搞个10mm差不多了只需要动一点,之前做过一个四个弹簧的,没你说的这个问题,这应该也不会

网友(点评):
还是谢谢你的建议,哈哈

网友:
稳不稳定不知道  上面板不做避让磁开坏了可是不好换呐

网友:
受力不是特别大,没有剧烈振动的话,基本没问题。

网友:
小白提问:为啥要加铜套

网友(点评):
我用铜套是为了导向+自润滑

网友(点评):
而且铜套他是个标准件来着,加工精度比较高,我这个东西要导向,间隙大了会摇摇晃晃的,所以我选的g6/h7带肩螺栓,用来和铜套搭配,都是标准件,所以省钱哈哈

网友:
没这样用过轴肩螺钉,但提个醒,你最好问一下厂家轴肩螺钉有精度的圆柱跟底下的凸台有没有垂直精度,如果很差的话,你这个结构会憋死。还有就是轴肩螺钉的防松要做,单靠你轴肩那么小的接触面积,很容易松脱的。

网友:
上面加个大垫片会更好一点。另外螺钉容易震松脱,建议打螺纹胶。

网友A:
建议换成直线轴承,衬套容易卡死

网友(点评):
之前用的就是直线轴承,间隙太大了,摇摇晃晃的,客户不满意,做给华为用的,就是用来生产pura70的机器。所以得换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成直线轴承,衬套容易卡死

嗯,可能弹簧力度要选大点,上下行程尽量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