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轴有类似钢轴的调制处理工艺吗?

楼主(2024-06-05):
钢制轴一般写个调质,规定一下HRC,表面发黑就能得到一根强度硬度都还可以的轴

铝轴这种技术要求的工艺一般是什么

铝轴的HRC一般又能达到多少?还是说使用HB?

网友:
铝根本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热处理好吧。。。。。。

7系,也就固溶,T6,只能说比不处理强那么一丢丢。。。。。。

网友(点评):
有的哈,如:人工时效

网友:
我记得有很多牌号的铝材都不能做热处理的,能做热处理的好像就2系、6系、7系,其他系列有也很少,都是特殊一点的才能做,2系就T3、T4,6系就T6,7系T6啥的

网友:
可以硬质氧化增加表面硬度

网友:
铝的硬度上不了HRC。还是HB吧

网友(点评):
7075可以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