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能做到国内做不到?有熟悉吸盘的大佬吗?帮忙看看。

楼主(2024-06-05):
今天客户那边要求做个夹具,要模具将注塑好的零件取出,并摆盘。
以前有做过类似,用夹爪取的,但客户说有事会夹伤物料。这次怎么说都想用吸盘取料,并且说日本也是用吸盘取料的。还说日本那边可以,咱们这边肯定也行。
我看了视频,并不是很清晰,但确实是用吸盘,是用3个吸盘。还就分布在红色环形圈内的位置。
我对吸盘的了解有限,国内除了海绵吸盘,还有其他吸盘可以用吗?
毕竟是模具出来的零件,表面温度较高,得是耐高温的材料吧。
所以有了解的大佬能帮忙看看吗?求求了。

网友A:
注塑出来的零件已经定型,温度再怎么不超过一百度了吧,一般硅橡胶都抗得住了。

网友(点评):
外国橡胶忘记是硅胶还是氟胶了,大概能到260摄氏度

网友:
应该是AirPicker之类的抓手:

网友(点评):
谢谢,我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塑出来的零件已经定型,温度再怎么不超过一百度了吧,一般硅橡胶都抗得住了。

主要是我想用的那款是,海绵的,就没办法耐那么高温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想用的那款是,海绵的,就没办法耐那么高温了吧。

我查了下吸盘海绵材质一般为EPDM,120度下可以长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吸盘海绵材质一般为EPDM,120度下可以长期使用。

好的,感谢,若是实在不行,后续再用海绵看看。

网友B:
可以考虑订制的包胶吸盘 用聚氨酯的 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订制的包胶吸盘 用聚氨酯的 耐高温

我的天,我咋没想到。壁厚点,覆盖住网格,就可以吸起来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