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振动盘隔振

楼主(2024-06-05):
一台机器上安装有两个柔性振动盘,振动盘上加了隔振工装,一边振动时依然影响另一个,没空间将两个柔性振动盘安装距离更远,该怎么优化让两个柔性振动盘不会相互影响?

网友:
隔振需要避免固体传导,要加衬套、垫圈,安装方式如下:

即使是简单的振动盘,加隔震垫,也要注意选择隔振和吸能规格参数,不同的尺寸隔振效果也不一样:

网友:
问振动的问题,你得找对供应商,振动是全国各大研究所主攻方向之一,解决你的问题改有办法,只是你得自己找,提供一个思路——做军工减震器材的供应商。

网友:
往这方面去思考一下:使用形状记忆合金或其他智能材料,这些材料在外界刺激下(如电场、磁场、温度变化)能够改变其刚度或形状,主动调节振动特性。

网友:
找我收费给你咨询下,之前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