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托盘画法

楼主(2024-06-05):
请问大家,这个托盘用建模命令怎么能画出来呢,尤其是四个面怎么连接倒圆的

网友:
什么都没有,不清楚

网友:
这个托盘用建模,可以用成形工具---直接拉伸。

网友A:
用CAD画,只要你画得够乱,别人就不知道你画错了。

网友:
草图画出来圆角,拉伸薄片不就行了?

网友B:
实体拉伸后抽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AD画,只要你画得够乱,别人就不知道你画错了。

这个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体拉伸后抽壳

我今天琢磨出来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