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薄的小垫片是机加好,还是冲裁好

楼主(2024-06-05):
小垫片用于调整用,做一个1mm和0.9mm的外形尺寸如图,机加也好、冲裁加也好、垫片两个表面粗糙度能否做到1.6以上?谢谢!

网友:
镜面板切割呗???

网友A:
数量不大激光切割,数量大做模具冲裁,买镜面不锈钢板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不大激光切割,数量大做模具冲裁,买镜面不锈钢板做

各1件

网友:
直接买矽钢片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剪就行,普通钢片,高精度的钨钢片,便宜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1件

做一件还研究个啥的工艺。。。。浪费时间

网友:
剪刀走起。

网友:
纠结。。。。。。。。。是买国产的还是买小日子或湾湾的呢?

网友:
不管量大量少,都线切割 ,因为线切割 成本最低,质量最好

网友:
量大直接一落慢走丝线切割

网友:
直接买吧,有标准的

网友:
说半天做一件,又是个垫厚调节用的,那不是直接大剪子咔咔就行了。实在要外发做就快走丝,讲真人家都不愿意接这点活。

网友:
讲笑话吧,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