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用的不锈钢板表面粗糙度有多少?

楼主(2024-06-05):
听说有精板、光板和毛板之分。不锈钢折弯用哪种?谢谢!

网友A:
薄板折弯一般用冷轧板,表面处理有拉丝,镜面,蚀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板折弯一般用冷轧板,表面处理有拉丝,镜面,蚀刻

GB/T 3280-2015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中的表37,给了11种表面加工类型——

不要求光亮,是按粗糙度选还是按表37选一种?

网友:
把你的零件图画好,材料栏填上SUS201(或SUS304)就行了!用哪种板由加工商决定!你对表面光洁度有要求的话,一般就是填上表面处理要求,常用的不锈钢表面处理就两种:拉丝或抛光;

网友:
一般是拉丝和镜面用的最多

网友:
这不是看你的产品需求吗?你没要求那就哪个便宜用哪个呗。有普通哑光面的,还有镜面的,拉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