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双开门怎么设计呀

楼主(2024-06-05):
各位大佬,请指导一下这个双开门怎么设计呀,这个门需要承重,因为中间的物体有150公斤左右,它有可能会倾斜砸到门,非常感谢各位指导。

网友:
怎么结实怎么来。。。。。。不差钱

网友:
你这机架不参考一下实际的?

网友A:
所谓的门承重,就是因为可能会被中间物体打到?先研究看看能否让这个物体不倾斜

网友B:
正常设计的门,怎么可能还考虑承重呢,你要考虑的是加个限位,防止物体砸到门

网友C:
都能砸到门了,人还敢开门

网友D:
门说:你要碰瓷还怪我!
如果两个硬是要碰一下,又不能让他们碰上,建议不要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门承重,就是因为可能会被中间物体打到?先研究看看能否让这个物体不倾斜

这个就是用于稳定性试验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能砸到门了,人还敢开门

另外一面可以打开的,这边开门是方便放置试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设计的门,怎么可能还考虑承重呢,你要考虑的是加个限位,防止物体砸到门

里面加限位试样就不好摆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门说:你要碰瓷还怪我!
如果两个硬是要碰一下,又不能让他们碰上,建议不要门。

没有门太危险,周围又没有空间防安全围栏

网友(点评):
怕也是要经常换吧,哈哈

网友(点评):
结实啊,看过三国的都知道,外面拿木桩子撞都撞不开,别说东西倒了压上去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怕是要出事哦

网友E:
果真是网友什么鸟图都有,其实我也是这个思路。他是怕物体倾倒砸到的话,主要在最上端加一个结实的门杠结构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果真是网友什么鸟图都有,其实我也是这个思路。他是怕物体倾倒砸到的话,主要在最上端加一个结实的门 ...

简单来说就是门关上后要有结构能把两扇门连成一个结实的整体,显然插销是不满足的,而且很low

网友:
加装一个隔声门就行了,给门洞尺寸和厚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来说就是门关上后要有结构能把两扇门连成一个结实的整体,显然插销是不满足的,而且很low

我就是弄得合页加插销,感觉又不可靠又low

网友:
加一个活动的限位,解决物体倾倒后不砸到门

网友:
别墅上的双开门 样式啊

网友:
去看一下公交车的门

网友:
给个结实的门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弄得合页加插销,感觉又不可靠又low

其中一扇门的上下边框用中空的型材,外层挖一条长槽,中间套一个小一号的杆,伸个手柄出来。关上后平推过去插到另一扇门对应的门框里面,隐藏的好也可靠

网友G:
既然有倾斜的可能性,那就加个吊钩挂一下,不倾斜不就好了。怎么开门都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有倾斜的可能性,那就加个吊钩挂一下,不倾斜不就好了。怎么开门都行了。

这个问题,我们领导确定用插销加合页了

网友:
设计应该符合实际情况才行,感觉这个设计就有问题

网友:
两个思路。一个是耐砸,想想演义小说里的千斤闸;一个是耗材,随便砸,砸坏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