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选型问题探讨

楼主(2024-06-05):
假如:电机(有时也用减速机)已经选好了,工作机构所用的滚珠丝杆部件也选好了,现在要选联轴器。
我的想法:选一款联轴器(需要注意回程间隙是否有影响)把两者连上即可,没必要再校核联轴器的扭矩,因为在滚珠丝杠和电机或减速机选型的时候已经算过功率及扭矩了,轴径已经确定了;

另外一种观点说必须计算、校核联轴器的扭矩等,有必要吗(高转速工况除外)?联轴器的扭矩和内孔不是配套的标准品吗?

网友:
不是的,联轴器形式,材料不一样,扭矩肯定不同

网友:
选联轴器的时候联轴器本身也有参数啊,你看联轴器本身的额定扭矩是多少就可以了。应用场合不一样,不是说大小差不多就一定能用

网友:
联轴器有单膜的,双膜的,梅花式,爪型,十字环式等等,我知道的就七,八种,不同的工况用的不同的吧。不过我个人一般都式在电机选型的时候就算过电机的扭矩了,然后根据工况选一个额定扭矩大于电机的联轴器,目前没出过啥大问题。

网友:
同样安装轴径的联轴器,就外径不一样,容许扭矩也是不一样的。还是要根据传递扭矩来匹配合适的。

网友:
你所说的是一般成熟的选型配套件,直接上一般没问题。实际上联轴器是有很多种类的,有几块钱的简易的,也有高端的,还有各种特殊功能的。所以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频繁正反转和频繁启停的还是要计算的。 惯量太大了 而且间隙补偿得计算一下

网友:
1、首先,你觉得根据两端轴径只有小范围的联轴器供你选择的想法就犯了很大错误,
2、你细看一下MISUMI或者怡合达的随便一款联轴器选型方式,你有没有发现,你在选了轴径之后,还有一个外径需要你选,这个外径涉及联轴器承载扭矩,必须适配你的最大输出扭矩或者负载扭矩其中大值,不然联轴器被扭断的情况是会发生的
3、扭矩方面一般是非标方面最大的关注点,其次就是联轴器许用角度和间隙,这两个根据场合确认联轴器是否满足
4、联轴器的背隙、重复精度之类在一些场合也需要核算,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有影响
5、因为以上原因,所以会有不同类型的联轴器选用,要注意实际工况噢
以上是我结合我常用场景的见解,还请查阅,不足之处也麻烦指正

网友(点评):
联轴器不仅传递转动及扭矩,还有过载保护职能,就是工作部分超载时,为了避免造成设备更大损坏,联轴器损坏从而断开传动就成为必要。谢谢你,你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问题不辩不明,谢谢各位的回复,综合考虑各位的意见,基本就比较全面了!在选电机和减速机的时候,肯定算过转矩和惯量等,所以选联轴器的时候,参考一下联轴器的各项参数,回程间隙等,就基本可以确定了,我觉得联轴器的载荷不应该比所选电机减速机的扭矩大太多,不然过载保护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