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自动化行业,销孔间距如何标公差?

楼主(2024-06-05):
两个圆销孔间距如何标公差?如何理解孔间距基本尺寸后都加公差±0.02 ?基本尺寸可能是几十,也可能是几百,甚至几米,如何给公差?

网友:
有一个销孔该成长腰销孔

网友(点评):
咱要说的是两个圆销孔,如何给孔间距公差?

网友(点评):
理论上是应该这样干,但是腰孔加工费比圆孔高,很多公司不这样干

网友:
定位销孔根本就无需给公差.过去,定位销孔是用用摇臂钻床配做的,哪有公差?

网友(点评):
销孔少了可以这样干,过去确实也是这样干的,一块焊接夹具板上上百个甚至几百个孔,销孔也几十甚至上百个,这样干就很不现实了

网友:
你们公司给定位销能从几十毫米给到几米这么长?我是真没见过,一般如果是定位用的可以标个±0.02没问题,配合的东西给个腰型孔就行了

网友:
把销钉孔标上宝马标记这样加工的就知道是精加工的孔了, 然后看行业,如果是精密非标设备就±0.01mm吧。

网友(点评):
完全赞成你的说法,比较适合我说的工况;谢谢

网友:
几百、几米的就不会装配后再打孔装销吗?

网友(点评):
几米可能有点儿夸张,销孔多了实际确实是加工好再安装销钉的;

网友:
这个公差加工不方便,一般是一个销孔,另一个就用U形孔

网友:
我们一般标位置度,%%D0.04, 相当于+/-0.02的尺寸公差。

网友:
严格来讲,就是按孔轴的直径公差来计算,保证两端极限情况能装配,有时候也根据加工精度适当放宽后做选配。小尺寸间距的用两圆孔没问题,你要说几米的间距那肯定一个孔要做腰孔了,人是活的。

网友:
理论上两个销水平间距公差就是销公差的一半,如果是对角的还要除以根号2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楼主(2024-10-17):
1. 在之前的非标自动化公司,销孔间距公差一律±0.02,没出现过安装不上销钉的情况!都是圆孔对圆孔。因为长圆孔不如圆孔好加工。
2. 有人说,孔间距太大的时候,要考虑热胀冷缩,安装的两个件,在同样的环境下,热胀冷缩会不一样吗?
3. 有人说,孔间距太大,上加工中心,加工成本太高,上大铣床成本就低吗?(长圆孔不得铣床加工吗?)
4. 有人说,配钻配铰,过去没有加工中心的时候,数显机床也没有的时候,配钻配铰的确是好办法,现在,情况变了,各种数控机床都有了,一块焊接夹具板上,可能有几百个孔,工人愿意给你配钻配铰吗?
5. 有人说,数控机床的精度达不到那么高精度(孔间距2米甚至更大的时候,给±0.02的公差,精度等级可能达到了4-5级精度),那我用一台数控或数显机床加工两个安装件可以吗?同一台机床的误差应该一样吧?加工完应该能保证安装销钉没问题吧?
结论:销钉,两个圆孔对圆孔最简单,当然,一圆孔一腰孔可以,一圆销一菱形销也可以,哪个更省事儿?

网友:
如果是定位销的话一个零件上只要两个就够了。怎么会几百个呢

网友(点评):
汽车底盘是由很多个小零件焊接而成,每零件需要2个销钉精确定位,来抵抗焊接应力变形,你说得有多少个销钉?假如用10个小零件焊接在一起,就需要20个销钉,20个零件呢?

网友:
这个问题个人感觉是用法错误,孔距太大的话,你也来搞个0.02,领导看见肯定会敲你脑袋。
老师傅都建议做成腰孔式,所以这样推测,是不是你看见的例子是误区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