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滚珠丝杆的自锁

楼主(2024-06-05):
众所周知   自锁性: 自锁性一般与传动效率成反比,传动效率越高,自锁性就越小,滚珠丝杠几乎没有自锁性,而梯形丝杠具有一定的自锁性。

但是滚珠丝杆的效率要高很多,
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比较成熟的方法,能够实现滚珠丝杆在垂直提升700KG重物的情况下保证良好的自锁性??

网友A:
1. 加配重;
2. 电机加抱闸;

网友(点评):
老实说,电机抱闸用于异常情况,平时不这么用

网友(点评):
竖直运动的载荷,一般都要求带抱闸,是很少用,以防万一的;一般还要有防坠落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加配重;
2. 电机加抱闸;

700kg,那必须双保险,配重+抱闸,再加防坠保护

网友:
700kg 看看机床Z轴怎么干的就知道了

网友:
电机带抱闸

网友:
用蜗轮蜗杆减速机

网友(点评):
这个减速机效率也低,频繁加减速,还会发热。

网友:
自锁性

首先对这个原理要理解,摩擦当量角(螺升角θ)还有 摩擦系数。

  1.对结构要理解,T形丝杆和滚珠丝杆 一个是滑动转动摩擦另外一个是滚珠滚动摩擦。导致摩擦系数不一样

 2.当摩擦系数>tanθ 时产生自锁,也就是你无论对螺杆施加轴向力 螺母不会自转。所以 细牙比粗牙自锁性要好,三角螺纹比T形螺纹自锁性好

在一个斜坡上放一个物块,对物块施加铅锤的压力 无论怎么样施加也不会下滑, 相关的力学公式 可以看一下书。
滚动摩擦系数理论上是0.02 所以滚珠丝杆 再垂直使用过程中自锁很小。 需要配平衡 气动平衡或用可带自锁的减速器 电机抱闸等方式解决放掉落。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211899-1-1.html
过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