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杆传动的疑惑

楼主(2024-06-05):
最近做了一组丝杆传动机构,需要螺母向下推动针管注射药物,对丝杆机构进行试验验证的时候,发现推注速率波动很大,不是匀速运动。

实验条件:丝杆机构直接不做任何固定直接摆放在桌面,然后电机通电带动丝杆螺母推动针管。我在想是不是机构没做固定,电机推动针管的时候,针管反作用力到丝杆机构上,结构又未作任何固定,导致的波动。

楼主:
上个图片大家帮忙分析下,实际应用上垂直放置,两端都用的微型滚珠轴承

补充内容 (2024-6-6 11:29):
增加了一张更详细的图,请看后面楼的详图

网友A:
这个,偏心太严重了,你的丝杆,能传动,必定是弯曲后抵消掉针管反作用力带来的偏矩,起动时会恼火,中途不停波动会比较小,起停时会大。

是不是该在加直线导轨去抵消偏矩呢?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加滑轨;
原因很多:
如果但从丝杆结构入手分析:
1.电机和联轴器、丝杆和联轴器有没有固定好?联轴器是不是扭动太大?
2.丝杆采用的支撑-支撑方式,在传动的时候,丝杆前后窜动严不严重;
3.电机的选型,需要和电器那边沟通好,虽然我对伺服没深研究,但是PID调节,我还是虐有耳闻;
4.电机输出的力矩够不够?
还有其他,欢迎细心的坛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偏心太严重了,你的丝杆,能传动,必定是弯曲后抵消掉针管反作用力带来的偏矩,起动时会恼火,中途不 ...

有一条导向轴,我这个剖视图给剖掉了

网友(点评):
去掉上面的轴承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加滑轨;
原因很多:
如果但从丝杆结构入手分析:

没有导轨,有一条导向轴

网友:
导向轴间隙大,两侧加导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条导向轴,我这个剖视图给剖掉了

导向轴,没滑轨是吧,导向轴和直线轴承间隙挺大的

网友C:
伺服电机的工作特性,先开始加速,再匀速,再减速;一般加速和减速时间在0.2S左右。

网友D:
这样的结构设计。

先要从实际工况出发设计方案,

第一:精度多少 尤其是运动过程中抖动

第二:各自被带动的机构 自重,重心在哪

第三:线性速度多少 加速多少 驱动方式

指导以上几个条件。基本机构设计,要注意偏心 导向注意偏载造成的间隙放大

丝杆选性是否要用 高精度的滚珠丝杆。还有各个标准机选型的力学强度计算等

网友E:
你要是同时压两管左一管右一管还会这样吗?

网友:
受力均衡就好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图片大家帮忙分析下,实际应用上垂直放置,两端都用的微型滚珠轴承

没有支撑导向结构能稳定传动吗

网友F:
1,用方轨。
2,针筒跟机构直接固定。
3,建议直推。

网友:
前期验证,建议先搞个稳定的机构保证验证效果(如:成套的单轴机械手或者电缸)

网友:
想办法做成直顶吧。这个效果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的工作特性,先开始加速,再匀速,再减速;一般加速和减速时间在0.2S左右。

用的步进电机带减速器,不是伺服

楼主:
附一个更详细的图给大家看看,帮忙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用方轨。
2,针筒跟机构直接固定。
3,建议直推。

附了更详细的图,帮忙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同时压两管左一管右一管还会这样吗?

重新附了个图,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加滑轨;
原因很多:
如果但从丝杆结构入手分析:

重新附了一张更详细的图,帮忙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结构设计。

先要从实际工况出发设计方案,

重新附了更详细的图,帮忙再看看

网友:
结构太软,会爬行,有要求的东西就这么随便的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个图片大家帮忙分析下,实际应用上垂直放置,两端都用的微型滚珠轴承

补充内容 (2024-6-6 11:29):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实现定量注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了更详细的图,帮忙再看看

1,可以用一根方轨替代导向轴。
2,针筒跟你的机构要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实现定量注射?

定量匀速推注

网友(点评):
蠕动泵不行吗?

网友:
这不就是高压注射器么  同行?

网友:
伺服电机转动惯量不够是会发生抖动的。需要确定下推力和速度多大

网友:
去掉上面的轴承座试试

网友:
微型泵注射?

网友H:
糖尿病,胰岛素注射器?美敦力胰岛素泵?

网友I:
引用 楼主:
附一个更详细的图给大家看看,帮忙分析下

偏载严重。

针管推动件是什么材质?3D打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糖尿病,胰岛素注射器?美敦力胰岛素泵?

体验过一次,微型泵注射硝酸甘油,那个就是一个微型泵推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偏载严重。

针管推动件是什么材质?3D打印的?

铝合金件

楼主:
泌尿外壳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偏载严重。

针管推动件是什么材质?3D打印的?

偏载问题是否有好的改善方案?空间比较有限

楼主:
推注过程有一定压力,蠕动泵无法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偏心太严重了,你的丝杆,能传动,必定是弯曲后抵消掉针管反作用力带来的偏矩,起动时会恼火,中途不 ...

加两条导向轴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一条导向轴,我这个剖视图给剖掉了

去掉上面轴承座就歪了哦

网友J:
1、丝杠看着像自制的,加工精度不知道咋样,速率的波动可能跟丝杠加工精度有关系。
2、前边大神说的:加减速的情况

网友:
我觉得机构设计没有多大的问题(除了加工装配精度以外),我做过类似的,只不过用的滚珠丝杆和直线导轨。但是这个机构有个问题是出液口太小的话会有波动,要用伺服马达,不能用普通马达也不能用步进马达

网友K:
问题应该在电机上,不能用步进,压力大时丢步,压力小时又正常。这里要用伺服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题应该在电机上,不能用步进,压力大时丢步,压力小时又正常。这里要用伺服马达

还有个我们测试时候发现的现象,速度慢的时候能平稳,加快速度就开始不平稳,我怀疑是电力扭矩不够,我们目前用的是步进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1、丝杠看着像自制的,加工精度不知道咋样,速率的波动可能跟丝杠加工精度有关系。
2、前边大神说的:加减 ...

是加工定制的梯形丝杆。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没有对比测试还不清楚,Tr10的

网友L:
之前做过差不多东西,是注射器活塞摩擦力太大,电机推不动导致一卡一卡的,换了大电机好了,楼主可以试试换大电机,或者换小注射器,最好能用拉力计测下活塞的阻力,计算一下需要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之前做过差不多东西,是注射器活塞摩擦力太大,电机推不动导致一卡一卡的,换了大电机好了,楼主可以试试换 ...

我现在也有这个怀疑,慢速可以,加快推注速率就开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有这个怀疑,慢速可以,加快推注速率就开始有问题

加个减速机?

网友(2024-07-12):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1.丝杠本身精度和一致性较差,运行过程会出现受力波动
2.活塞与管壁摩擦力不稳定或摩擦力大,推动机构刚性不好,活塞突破静摩擦力的时候会出现波动

网友(点评):
如果假设电机扭矩足够大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摩擦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