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弧焊没时间造渣吧?更做不到精炼吧?

楼主(2024-06-06):
电弧焊很快就完成凝固了,为何存在造渣的过程呢?

氧化要时间,氧化后分子们聚在一起要时间,氧化物上浮到表面要时间,……电弧焊没时间造渣吧?更做不到精炼吧?

网友A:
有一种鸡屎焊,就是造渣不彻底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鸡屎焊,就是造渣不彻底的表现。。。

请问,我上述的理解对么?

网友:
抖音上有焊接高速摄影

网友:
炼钢也是氧化钙,不可能是氧化锰。
氧化钙就是生石灰,成本低。

网友(点评):
是渣的成分,,,,,

网友(点评):
渣的成分也是氧化钙,不可能是氧化锰。炼钢造渣原理有氧化钙,没有氧化锰

网友(点评):
炼钢造渣原料有氧化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