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密封测试完成后人工拔出的问题

楼主(2024-06-06):
如图,测试完成后需要人工拔出,现在论证会很费力所以有两种思路,
1.无限的减小直径,减小密封圈的压缩量。
2.做成斜面密封,结构限制可能只能做到6度左右。
大神们觉得那种更好,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思路。感谢。

网友:
记得我们之前做密封测试时,套密封圈的治具是内撑的方式,这样比较放便套入密封圈,也比较方便测试完拔出

网友:
不用快插治具?

楼主:
没有表述清楚,带密封圈的部分是产品部分。不可更改的

网友:
斜面,密封圈以上部分开大一些,控制好密封圈的压缩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表述清楚,带密封圈的部分是产品部分。不可更改的

我觉得问题还是没有表述清楚,你要测试的是整个容器的气密性,还是主要测密封圈这部分密封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问题还是没有表述清楚,你要测试的是整个容器的气密性,还是主要测密封圈这部分密封结构?

整个容器,其他部分是密封的,主要是密封圈,其实只要有泄露就不对,原因需要别的工序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容器,其他部分是密封的,主要是密封圈,其实只要有泄露就不对,原因需要别的工序分析。

锥面配O形环的好像很少见到,估计对O形环会造成损伤。用锥面的话可能要考虑其它结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