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小螺丝的作用

楼主(2024-06-06):
请问各位大佬这上面的螺丝作用是啥?限位吗?还有图片中连杆机构处于死点位置吗?

网友:
档销用的,也可以说限位,限制销脱落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看这一面应该是锁紧连接销的

网友:
你做的时候完全可以做成等高螺丝那种,一端螺母拧紧

网友(点评):
细说,是中间是光轴,尾部是螺纹吗?

网友:
你做的时候完全可以做成等高螺丝那种,一端螺母拧紧

你去淘宝搜下登高螺丝,或者塞打螺丝就明白了

网友:
你做的时候完全可以做成等高螺丝那种,一端螺母拧紧

用螺絲鎖緊,會不會影響軸的轉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螺絲鎖緊,會不會影響軸的轉動?

是这样的,你怕的无非就是两端变形影响转动,可以一端是轴孔大小的通孔,一端铣下去2mm轴孔大小,剩余厚度可以是开个螺纹孔,也可以开个比螺纹大的通孔拧螺丝,这样可以保证内部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