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常见材质

楼主(2024-06-06):
常见材质:
S45C:对硬度和刚性要求高,无重量要求的非绝缘零件;表面处理(镀硬铬/化学镀镍)
A6061: 对材料硬度和刚性要求不高,重量要求较轻和螺纹孔较常拆卸的非绝缘零件; 表面处理(本色阳极/化学镀镍)
A7075: 对材料硬度和刚性有一定要求和重量要求轻的非绝缘零件; 表面处理(本色阳极/化学镀镍)
SUS304: 对材料有防锈/防磁要求的非绝缘零件
Q235:对强度,塑性,焊接性能有一定要求的场合;表面处理(镀硬铬/化学镀镍)
SKD11:温度变化不明显和对韧性要求不高的零件;表面处理(化学镀镍,滑动配合不进行处理)
SKD61:温度变化明显和对韧性要求较高的零件;表面处理(化学镀镍,滑动配合不进行处理)
SUJ2:对硬度和耐磨性要求较高的非绝缘轴;表面处理(化学镀镍,滑动配合不进行处理)
SPCC:钣金,机架,防护罩,精度要求低的折弯零件或配线安装板, 表面处理(RAL9016-白纱纹)
POM:对硬度和耐磨性要求低和有一定绝缘要求的零件
PEEK:对硬度和耐磨性有一定要求,绝缘零件
PA(尼龙):对硬度要求低,有一定的耐磨性和绝缘要求的零件
FR-4:对绝缘要求较高的零件,探针固定板
PC: 无色透明,耐热,抗冲击,阻燃,常用于防护罩,产品盒
PU(聚氨酯):缓冲或增加摩擦力用零件

网友:
不太全面。PEEK这么金贵的东西被你混入凡尘了。它主要是耐高温(相比塑料里面),两百多度吧,食品级无毒。

网友:
PEEK很贵的噢

网友A:
还是分不太清S45C和Q235的具体使用场景有哪些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分不太清S45C和Q235的具体使用场景有哪些不同

S45C是中碳钢,其机械性能、切削性能优良,焊接性能较差。Q235是低碳钢焊接性能好,塑性好。S45C有较高的强度和硬度,因此更适合制造机械零件
Q235焊接性能要好很多,一般选择用Q235作为焊接的材料,比如一些机架、焊接法兰、底座等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