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印,可有这个操作

楼主(2024-06-06):
(图片)

网友A:
Shift
选择第一个,然后拖到最后,按住Shift选择最后一个。

网友(点评):
感谢,是我需要的

网友:
Ctrl+单击
保留之前选择的,再进行后续的选择或者取消。

网友(点评):
这个我会,但我不想点255下

网友(点评):
这个操作的意义是,举例,全选之后设置相应的线宽,然后再选择个别的几个设置不同的线宽。

网友:
想全打印为黑白的话可以在打印样式表里选择monochrome.ctb,不用单独去改颜色

网友(点评):
这个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ift
选择第一个,然后拖到最后,按住Shift选择最后一个。

对,跟文档编辑一样操作。

网友:
很多年前的CAD水平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