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出图纸标注牙孔

楼主(2024-06-06):
请问各位出图纸,工件上牙孔需要标注底孔吗,底孔大小要根据工件材质做变动?普通板就用标准底孔大小,不锈钢板要标大一点?

补充内容 (2024-6-6 15:31):
多谢各位大佬解惑!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
理论上不标,因为懂的都懂

网友:
一般的用途工件,没有必要标底孔

网友:
有特别要求的标。

网友:
一般不用标

网友:
不用标,占地方

网友:
产品图不用标,如果是工序图要标

网友:
不用标吧 直接标螺纹大小

网友:
各种材质和不同工艺确实在实际加工中有差异,而你不可能全面了解,你标的不一定对。螺纹各个尺寸是有标准的,你只需按标准验收最终的螺纹就可以了。因此,你标底孔属于画蛇添足,自寻烦恼。

网友:
如果是设计人员,应该是只用标注螺纹大小和等级,不过一般螺纹等级也不标注,除非你有特殊要求。至于打多大的底孔,那是工艺员和工人的事。

网友:
还遇到过机加投诉图纸螺纹没有标去除材料的粗糙度加工符号,他们就不加工,当时懵了。他说另一个公司的都标了的。我说螺纹默认就是加工出来,M6的螺纹可以压铸唛。

网友:
螺纹都有一整套标准,你这不是画蛇添足吗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
不标注底孔,根据使用要求可标准精度等级

网友:
懂得都懂

网友:
没见过标底孔的

网友(2024-07-10):
标注 螺纹代码 公差等级 螺纹孔类型 底孔深度 有效螺纹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