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丝的求助贴

楼主(2024-06-06):
平时打孔好像也没留意这个深度类型,请问大哥大姐们,螺丝的深度类型是怎么个说法,影响螺丝的长度还是什么,百度找了半天都是答非所问

网友A:
看看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

谢谢,不过还是不太懂o(╥﹏╥)o

网友:
楼主应该是问,多大螺栓,打多深孔吧

网友(点评):
一般是公称直径的2倍

网友:
E:\储加欢

网友:
与许用拉力有关

网友:
整个3D软件,里面打孔有自动尺寸,一般都是按照标准来的。

网友:
1倍,1.2倍,1.5倍,2倍,,,,,,,

网友:
其实还是看工况的,书上肯定给你写1.5-2d,老师傅会跟你说强度不大1.25d也可以用。
但你说固定一块PCB板,还是水平放置固定,你整那么多牙是想让谁拧呢,M3*3也够啦,
1/4-28的密封牙,官方是要求9.5-10的螺牙长度,有多少工况可以给他吃满了,哪个腔体给你这么大的厚度,那肯定能省就省,省下的厚度都是钱,腔体材料不管是316L还是PEEK 亦或是PVDF都不是便宜的材料

网友:
铝合金我一般打2d,塑胶件2.5d

网友:
拧入深度:铜/青铜:H=d
                铸铁:H=(1.25~1.5)d
                铝合金:H=(1.5~2.5)d

网友:
一般5-7牙距
需要稳定一点就大于8个压距

网友:
底孔还要再深一点

网友B:
越深,给组装带来了压力,
最浅的最低限度要保证3个牙距;
能保证固定的情况下,越短越好

网友:
普通机加工件,都是螺纹直径的2倍,最少不得少于1倍,铝件需要镶牙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深,给组装带来了压力,
最浅的最低限度要保证3个牙距;
能保证固定的情况下,越短越好

正解。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按标准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