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水和油的方法或传感器

楼主(2024-06-06):
求助一下各位,现在做一个小设备,里面装的是水和油的混合液,静置的时候分层面挺明显的,现在想通过传感器或者什么其他的办法,识别到分界面的高度位置,大家有什么高见吗,容器体积不大,200mm直径底面,200mm高度的圆筒

网友:
刚刚淘宝翻了一下,结合百度内容,有一个传感器叫油水界面仪,应该是你需要的东西,详细内容可以根据这个搜一下

网友:
楼主感觉纠结错了,你在纠结找一种材料介于油跟水且耐腐蚀的材料,浮球,浮球 他是个球,空心填充密度想要多大就多大,
最简单的 算好密度,316L两个空心半球一焊接不就成了吗,搜了楼上说的油水界面仪
https://www.doweston.cn/productshow_M59_2249.html
这不同样原理吗,上面几个大佬解释半天

网友:
浮球液位不行吗

网友(点评):
我要的是水油分层面的高度,浮球测到的是总高度吧

楼主:
因为里面有很多颗粒,植物碎渣等等,本来可以通过视觉检测做的,但时间久了,碎渣会附着在容器表面,就会看不清

网友:
浮球材质小于水大于油就是了
其他的话,从声光电磁力几个方面去考虑吧

网友(点评):
这个考虑过,因为液体是药液,能接触的材料不多,考虑过用食品级塑料和不锈钢做嵌件达到密度要求,现在想先看看有没有什么现成的技术可以用

网友:
带密度的浮球行不行,密度比水低,比油高,就可以浮在油水分离面

网友(点评):
因为液体是药液,能接触的材料不多,考虑过用食品级塑料和不锈钢做嵌件达到密度要求,现在想先看看有没有什么现成的技术可以用

网友:
可以试试,玻璃瓶里放钢珠调节,肯定有个重量可以漂浮在油水之间。

网友(点评):
做测试可以的,成品大概就是我上面说的,做一个塑料和金属的嵌件达到密度要求,现在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现成的技术可以用

网友:
弄个比重0.9左右的浮球就可以了吧

网友(2024-07-09):
doweston.cn/productshow_M59_2249.html

网友:
油水界面仪

网友(2024-10-26):
是否可以考虑水和油的导电性?从水和油的物理特性和化学特性的差异想区分方法?

网友:
能不能根据重量来推算?根据水和油的密度不一样的特点,一桶水的重量,一桶油的重量、混合时油和水的重量,找出线性关系,或许就能知道液位面的高度。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方向,不一定行。需要验证。

网友:
界面明显 直接开个带刻度的观察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