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正反面

楼主(2024-06-06):
螺纹孔贯穿,反面也可以锁螺丝吗,之前好像有看到过,但是也没注意,在网上也没查到相关信息,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不可以。。。。。不然为啥要分正面反面。

网友(点评):
把螺纹看成斜面,假设上高下底,转180°不还是上高下底

网友:
锁螺母的时候有谁区分正反面吗?

楼主:
找了个加工件试了下,确实两面都可以锁螺丝

网友:
前段时间好像也有类似的问题  螺纹只分左右旋  不分正反

网友:
你这问题触碰到我知识盲点

网友:
只要丝锥攻通,是一样的

网友:
话说普通六角螺母还有标记从哪边锁入吗?

网友:
为什么不能?这个跟上次帖子问的一样,你就琢磨一下你拿到一个螺母会分正反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