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工大产品不变形

楼主(2024-06-06):
怎么加工大产品不变形,平行度7丝,0.8尺寸保不住。求大神指教。

网友:
平行度,不是该上磨床吗?你直接给车出来?

网友:
先把零件贴出来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6-06 22:08平行度,不是该上磨床吗?你直接给车出来?
搞出来了谢谢

楼主:
搞出来了谢谢,0.8厚度,有3丝左右不平刚好

网友:
看你这图纸比考古还难

网友:
公差比较容易保证,一次装夹,两面切割,0.07应该问题不大
但如果说平行度,那就涉及到装夹是否变形,变形量一大,平行度是不太可能保证的

网友:
看这图纸包浆,应是当年始皇帝修阿房宫的图吧

网友:
远古传下来的图

楼主:
|UCHIHASASUKE发表于 06-07 08:44看你这图纸比考古还难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上传上去就这样的

楼主:
|QQxy发表于 06-07 09:14远古传下来的图
嘿嘿

楼主:
|cdhcn发表于 06-07 09:04看这图纸包浆,应是当年始皇帝修阿房宫的图吧
皇宫图

楼主:
|孤酒发表于 06-07 08:58公差比较容易保证,一次装夹,两面切割,0.07应该问题不大

但如果说平行度,那就涉及到装夹是否变形,变形量一大,平行度是不太可能保证的
就是变形导致的不平

网友:
有多少件?我给你加工!

网友:
随便车反正接触面这么小也不好测量,测量了误差也大。看这个零件,我们公司有做过类似的零件,你这个是不是还要焊接的,焊接变形也不止0.8,可能技术要求的平面度0.8是想保证焊接后螺纹的垂直度,在装配中与螺纹配合的件尽可能垂直。
如果这个零件功能跟我猜的差不多,那这个0.8实际真没什么意义

网友:
分两次加工,记得去内应力

网友:
用内撑夹具加工

楼主:
|Dandylian发表于 06-07 09:48有多少件?我给你加工!
30多件

楼主:
|xjhuan1010发表于 06-07 10:13随便车反正接触面这么小也不好测量,测量了误差也大。看这个零件,我们公司有做过类似的零件,你这个是不是还要焊接的,焊接变形也不止0.8,可能技术要求的平面度0.8是想保证焊接后螺纹的垂直度,在装配中与螺纹配合的件尽可能垂直。

如果这个零件功能跟我猜的差不多,那这个0.8实际真没什么意义
这家要求高糊弄不过去????

楼主:
|pengzhiping发表于 06-07 14:37分两次加工,记得去内应力
分粗精车的

楼主:
|卢Tiger发表于 06-07 15:19用内撑夹具加工
现在用内撑还有3-4丝,在公差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家要求高糊弄不过去????

这不是糊弄,是能满足对方要求的

网友:
内孔外圆开粗,螺纹和内孔精车到位,
掉头车0.8:做个内螺纹套子,产品拧上去;粗精车。记得车之前,每个都要校下内孔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