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密封端面比压和弹簧比压

楼主(2024-06-07):
初学机械密封设计,遇到一个很困惑的问题,端面比压根据弹簧比压算,而弹簧比压又根据端面比压算 我有点懵,参考顾永泉的机械密封设计手册,给出了一系列的参考范围,比如0.3-0.2这根推荐值,这中间包含了无数个可变数,一个一个做出来进行实验这也不现实,所以我想请教大家,这个参数是不是根据经验自行设定,但是一定在这个范围内呢?

然后根据后期使用情况或者动压试验测漏以后再进行参数调整,或者之间上ANSYS进行模拟看具体数据呢?有没有懂的老师傅可以教我一下,银两酬谢。

网友A:
首先是密封面密封必须比压,然后才是推导其它。

网友B:
端面比压优先,然后根据工况调整,例如:水平使用,竖直使用,密封环轴径的大小,小的密封环水平使用可以忽略不计,大的密封环因自重原因需要合理的假设压力在端面的分布。备注:注意副密封照成的摩擦阻力,考虑到轴向位移,保证密封端面可以处于压紧状态,也要把O型圈密封的阻力考虑进去,根据核实的安全余量设计达到最小的弹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密封面密封必须比压,然后才是推导其它。

但是在计算端面比压的时候需要用到弹簧比压,计算弹簧比压的时候又需要用到端面比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面比压优先,然后根据工况调整,例如:水平使用,竖直使用,密封环轴径的大小,小的密封环水平使用可以忽 ...

你的意思是端面比压要先确定,然后根据端面比压去调整弹簧比压达到预期效果吗?

网友B:
是的,可以说,需要保证端面的比压,然后根据工况和使用的方式调整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以说,需要保证端面的比压,然后根据工况和使用的方式调整弹簧。

一般来说取中间值初步计算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密封面密封必须比压,然后才是推导其它。

那么初步计算的时候选用中间值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取中间值初步计算可以吗

不知道你说的值是怎么来的,结构只要合理,不产生回压密封环有点预紧力就可以,有些结构不一样,通过介质,介质会产生回来的压力。你这是机械密封需要时刻密封,我设计中心出水都是考虑工况的情况下可以空转,有压的情况下两密封环贴合密封,没有压力就会分开,这样产生就不会干磨密封环。也就是动环和静环之间是有行程的。最长6MM,日本的可以做到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