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冲床自动分拣流水线问题的请教

楼主(2024-06-07):
如题,先有一个客户需要做一个冲床自动分拣流水线,流水线上有三台冲床,每个冲床可能冲的产品不一样,可能一样,这个问题好说,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流水线发生什么故障或者异常的话,怎么在冲床不停机的情况下,有足够的缓存空间,不至于出现堆料的情况呢?

我们现在暂定用滚轮输送,这个硅钢片从机器里出来就是叠好的状态,然后就进入流水线,流水线上的产品到了一个位置后,用机器手抓取几个产品然后放到检测输送线,检测完毕会有员工拿走。所以现在的模式是三台机一个流水线了,这三台机子是排成一条的,可以是一个机器先各走一条线,最后合并,也可以是一起走一条线。

现在这三台机产出来的东西还有可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57电机硅钢片有的可能是86电机硅钢片等等等,现在这三台机合并到一个工位,那么如果其中一条线有故障的话,冲床是不会停机的,他一直冲,那么缓冲就是一个问题了。(PS:我们的机器不能控制冲床,所以冲床出故障啥的也不需要我们考虑,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把这个流水线做好。)

简图,大概是这个样子

请问各位大神可有什么想法吗?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网友A:
你这个话题太大了。比如,你这是分切卷带上料还是先裁剪上料?流水线是在一条输送带或者运输线上吗?输送方式?等等……
冲压件,应该厚度不高,参见那个面板行业的buffer,就是缓冲位,可以根据板厚存储十几张乃至几百张冲压后的零件。这个好说,只要肯出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话题太大了。比如,你这是分切卷带上料还是先裁剪上料?流水线是在一条输送带或者运输线上吗?输送方 ...

我不问这些,我只想问出了故障的冲床不停机怎么缓冲这个问题,这个就是生产电机里面硅钢片组的,出来是一块块叠好的硅钢片,后续要视觉分辨这些有没有少叠,这个机器其他的都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就这一个问题有点不太好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问这些,我只想问出了故障的冲床不停机怎么缓冲这个问题,这个就是生产电机里面硅钢片组的,出来是一 ...

这肯定有关系了,输送线的模式决定了采取怎样的处理方式。联动线和独立的抓手处理方式肯定不一样的。硅钢片是平的这就好处理,看是冲床出现问题还是输送线出现问题了,输送线出现问题,那就做changer一层层向上或者向下叠放,冲床出现问题……停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有关系了,输送线的模式决定了采取怎样的处理方式。联动线和独立的抓手处理方式肯定不一样的。硅钢 ...

  我们现在暂定用滚轮输送,这个硅钢片从机器里出来就是叠好的状态,然后就进入流水线,流水线上的产品到了一个位置后,用机器手抓取几个产品然后放到检测输送线,检测完毕会有员工拿走。所以现在的模式是三台机一个流水线了,这三台机子是排成一条的,可以是一个机器先各走一条线,最后合并,也可以是一起走一条线。现在这三台机产出来的东西还有可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57电机硅钢片有的可能是86电机硅钢片等等等,现在这三台机合并到一个工位,那么如果其中一条线有故障的话,冲床是不会停机的,他一直冲,那么缓冲就是一个问题了。(PS:我们的机器不能控制冲床,所以冲床出故障啥的也不需要我们考虑,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把这个流水线做好。)

网友A:
个人感觉,你这个缓存位没什么意义。输送线出现问题,那不是一会就能解决的,缓存位再能缓存,在一定时间内肯定会堆满,到时候还得停机。当然,业主方要是想做的话,也没问题。
你这是57电机之类的定子硅钢片,按说是方块状的,已经层叠好的,估计是冲压的同时层叠,出来的是一个方块,这个简单啊,在从冲床出来的位置上增加一个双杆气缸,加上推板,对面放置一个可以沿着输送方向移动的平台,也就是一个数控滑台,一旦后方输送线出现故障,气缸将层叠或的硅钢片推向数控滑台,当一行满了之后数控滑台移动一个工件的距离,继续向滑台上推。如果要扩展的话,则做多层的架子,然后竖直方向上再做电机丝杆结构,一层满了之后再向上或者向下移动一格,这格子的高度以最大的电机硅钢片为依据,理论上可以放很多层,如果需要缓存量更大的话,那就做托盘输送机构,后面加个立库……这样案值就搞大了。

网友A:
这个工件,输送带是最好的,因为57电机和86电机本身不大,用滚轮的话需要太多传动部件,成本高,输送带则不用考虑那么多,稍微耐磨点的就好了,在输送带衔接的地方做个高差,或者是辅助机构,简单的很。缓存位的皮带下方做个过渡托板,接驳从线上下来的层叠硅钢片。既然是应对故障情况,那就不要考虑缓存位上零件的重新上线问题,搞个人工,几百个工件,一个小时就清理完毕了。

网友(点评):
就是考虑输送带可能不是那么耐磨,硅钢片毕竟是钢材,皮带他可能会磨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件,输送带是最好的,因为57电机和86电机本身不大,用滚轮的话需要太多传动部件,成本高,输送带则不 ...

  请问前辈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就是这种有点重量的钢块(这都叠好了的,应该能叫钢块了),与皮带线接触的话,久了会不会磨损很严重,甚至磨穿呢?

网友(点评):
用链板线。也就是链条上装上钢板的那种,和输送带相似。

网友(点评):
这种链板输送线我们接触的很多,重载高温都可以用这个,链板根据需求可以选择很厚的,下面可以增加冷却风扇之类的,针对高温物体。

网友(点评):
有的输送线很耐磨的,材料用进口的,要不放心就用链板线。

网友(点评):
输送带……打错字了……

网友:
输送线不能随便坏,如果容易坏就是质量太差了。

网友:
冲床和流水线之间做个储存单元,,控制上可以和流水线联动,也可单独使用。

网友B:
带缓存功能的流水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前辈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就是这种有点重量的钢块(这都叠好了的,应该能叫钢块了),与皮带线接触 ...

金属板链?

网友(点评):
是可以用这种的。

网友(点评):
金属和金属硬碰硬也是磨损,不如用皮带,在皮带上再搞个堆垛,将垂直空间利用起来,哈哈

网友(点评):
金属之间的磨损就好很多了,3mm的板子至少可以摩擦十年。哈哈

网友(点评):
板链被磨损没问题,是担心硅钢被磨损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缓存功能的流水线?

这种带缓存位的输送线很常见,典型的就是面板输送线上的buffer,有的也叫做changer,里面有可更换的货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你这个缓存位没什么意义。输送线出现问题,那不是一会就能解决的,缓存位再能缓存,在一定时间内 ...

LZ是想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尽量缓存更多半成品吗?

网友(点评):
在输送线出现故障的情况下缓存产品。理论上是可行的,就看业主是否愿意出钱,如果愿意出钱,我可以给他弄个缓存半个月的,甚至一个月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缓存位的输送线很常见,典型的就是面板输送线上的buffer,有的也叫做changer,里面有可更换的货架 ...

changer,charger?面板输送线,就是那种电子厂常见的绿色组装皮带线?

网友(点评):
不是的,显示面板输线大多是滚轮,至少我看到的都是滚轮。用尼龙轮子,直径大概50mm,每根轮轴都有动力。

网友(点评):
changer,可能本意是用来更换或者入库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hanger,charger?面板输送线,就是那种电子厂常见的绿色组装皮带线?

面板输送设备,有STCV,straight convey的缩写,TRCV, turn convey, buffer, changer等。2018年和台湾人一起做过面板输送设备,G10.5代的,一个changer有两三层楼那么高,四米宽。

网友B:
@博越 看了朋友的发图,也是硅钢,定子转子,链条线,本帖怎么看?

网友(点评):
如果是滚筒输送的话,你可以看一下积放滚筒的特性,如果是皮带输送你就要加阻挡气缸和推工件的气缸了,皮带耐磨性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参考就是铁的网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博越 看了朋友的发图,也是硅钢,定子转子,链条线,本帖怎么看?

就像这种

网友(点评):
这种不好用,时间长了钢丝容易断,而且不便于工件滑动,比如进入缓存位。链板线很好用,就是价格高点。

网友(点评):
这种用在隧道炉里面的比较多,通风,且工件不滑动,轻载,比如塑封那个什么化妆品之类的输送线上。重载,磨损比较大的,还是用链板线,或者耐磨的皮带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板输送设备,有STCV,straight convey的缩写,TRCV, turn convey, buffer, changer等。2018年和台湾 ...

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啊

搞了一两年这个设备。然后下一个单位是康宁,居然就是做G10.5代玻璃板的,厚度0.5mm,居然看到活的大玻璃板了……

网友(点评):
玻璃面板的尺寸是3370mm*2940mm。没查询资料,记忆中是这个尺寸。希望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