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能加工金刚石吗

楼主(2024-06-07):
(无正文)

网友:
看看制取金刚石的工艺,电火花的温度可以达到吗?反正我不清楚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电火花加工原理,它利用电流进行电蚀导电材料,只能加工导电材料,你金刚石又不导电

网友A:
电火花只能加工导电材料

网友(点评):
极高的电压下,大多数东西都变导体了。

网友:
电火花为什么叫电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只能加工导电材料

电火花加工本质是电腐蚀,材料不导电怎么腐蚀

网友:
直接用锉刀就行了吧

网友:
金刚石现在基本也是用电加工,只是转成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