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阻挡设计

楼主(2024-06-07):
如图 大家看下这个手动阻挡机构设计的有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用侧板导向就行。不必再设导向键。

网友A:
导向部分重复容易过定位

网友:
直接用侧板限制上下左右,还方便调节

网友B:
我现在的机构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和你这个一样,都细化完了,今天在车上越想越不对,导向用这个结构没多大问题,但是对材料要求就高了,硬对硬一个是磨损比较大,再一个阻力很大。

我的机构是在底板开了个导向槽,用两个凸轮轴承在曹里面导向,

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有人设计如我一样的结构,当时说不行,好像是磨损太大,以至于精度差太多。

我现在还是改用线轨了,线轨我目前售卖的有一款是替换CPC的,宽度17毫米,整体高度只有6.8,在我的空间够用的很。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去年做了一个项目。有一个到位阻挡,当时方案我是和你一样的,插拔销。
后来方案审核的时候,那个负责人说这个他以前机构上用过,不靠谱。
对插拔的孔位要求高的很,如果孔开大了,结构会晃动,开小了,
到位后插拔销不好进,

最主要是拔的时候,因为两个板的剪切,销子不好拔。

如果你的机构精度要求不高,能够容忍导向方向的前后晃动,这个结构是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机构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和你这个一样,都细化完了,今天在车上越想越不对,导向用这个结构没多大问题 ...

如果不是直线槽,凸轮辊子就当仁不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去年做了一个项目。有一个到位阻挡,当时方案我是和你一样的,插拔销。
后来方案审核的时候, ...

为什么要剪切?直接在运动方向阻挡不行吗?各种标件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剪切?直接在运动方向阻挡不行吗?各种标件很多啊

剪切是活动板的销相对于孔位的中心总是有偏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直线槽,凸轮辊子就当仁不让了。

网友C:
赞同这个思路。首先考虑标件。其次是寿命控制,售后成本。
有时候你如果不希望太长寿,需要极致降本,那么可以采用快拆的便宜的耗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赞同这个思路。首先考虑标件。其次是寿命控制,售后成本。
有时候你如果不希望太长寿,需要极致降本,那 ...

是的,是的,我刚开始为了追求降低成本,能用标准件,就用标准件,有些我在淘宝上能找到价格低的,结果一团乱,进度还慢。

一边设计,一边调整,现在就是一个简单的机构,今天一下,明天一下,折腾了一个多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向部分重复容易过定位

应该不能说过定位吧,分为粗定位+精定位,本意是双保险。

但是滑动摩擦太大了,可以考虑改为滚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的,我刚开始为了追求降低成本,能用标准件,就用标准件,有些我在淘宝上能找到价格低的,结果一 ...

设计的过程中,有很多颠覆性时刻。很是头疼,推翻重来,常常反思自省,当初为何,,,,。
不是自己太傻,而是自己研究越深,发觉越多分叉,或者自己对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的,我刚开始为了追求降低成本,能用标准件,就用标准件,有些我在淘宝上能找到价格低的,结果一 ...

线轨,甚至二手线轨,成本超低,体积也小,的确是该用就用。

以前是舍不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计的过程中,有很多颠覆性时刻。很是头疼,推翻重来,常常反思自省,当初为何,,,,。
不是自己太傻 ...

是啊,我之前很早就说过要做标准机,到现在了,还是烂摊子,方案想了很久,然后赶紧细化,细化完了,又发现这个地方改成那样会不会更好,更稳定,那儿改改会不会更好。改来改去,我现在标准机还在图上,到现在都没打样。昨晚愁的我睡都睡不好,想了一下,算求,先搞出来一个,再提升。要不然今年啥都做不了。

网友:
导向有效长度力求最大化。一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