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设备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2024-06-07):
求教!提高设备精度有什么办法, 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都能达到多少。

网友:
什么工况?
什么结构?
精度要什么量级?
啥也没有,空谈精度没法谈

网友:
话题太大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下午高考的试题?

网友A:
做过一条上海大众的电机定子烘干隧道炉,定位要求xyz三轴精度不超过正负0.02mm,没把我们搞死

网友:
这话题太大了 还得把 图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一条上海大众的电机定子烘干隧道炉,定位要求xyz三轴精度不超过正负0.02mm,没把我们搞死

行程多少  什么传动方式   主体结构是什么 钢结构还是 还是大理石或者其他

网友(点评):
行程6米,传动之前是链条走节拍,后来发现不行换成了倍速链,主体全不锈钢的钢结构。主体结构就是一条隧道炉板链线带治具

网友(点评):
你如果要看的话我可以把第一版就是没有整改之前的机构截图给你看,后续修改的不可以

网友(点评):
我把图片发过来了,但是好像要审核

网友(点评):
来吧发吧

网友:
大概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这是错误的第一版,你可以参考着看

网友(点评):
图片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点评):
发过来了,可以看了

网友:
再说一遍这个是有问题的,定位不精准,我们后续修改的我没法发出来

网友B:
链条传动确实有旷量,别说0.02mm,就是1mm,都是小的;

你们最后应该是主体用倍速链输送,然后在烘干炉前后加了顶升定位,再去抓取或者组装的吧;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这么改的,牛呀

网友(点评):
但现在不知道效果,因为整改的机加工件现在才陆陆续续的回来,就那些机加工件花了小10w

网友:
1  导向精度高     2传动结构精度高   3 设备基础稳定    4不确定因素维持在三个之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链条传动确实有旷量,别说0.02mm,就是1mm,都是小的;

改倍速链的理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改倍速链的理由是?

我看他在7楼回复别人说改成倍速链了,

其实像这种有精度要求,烘箱前后都要加升降机构,因为要进烘箱,我能想到的也就是链条和倍速链,

但是他后面回我说加了升降机构,花了10多万,按理说不应该啊,就前后加个升降机构,怎么会花那么多钱,有这么多钱,直接用加CCD,也花不了那么多钱啊,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改的。

网友(点评):
我们是所有的加工件全部外发了,而且买了20几个费事拖的气缸,还有4个sew的减速电机。加工件全部5w2,气缸3w多,sew电机2-3w。这还没有算后续的人工安装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他在7楼回复别人说改成倍速链了,

其实像这种有精度要求,烘箱前后都要加升降机构,因为要进烘箱 ...

思路就是一次定位不够,二次定位来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