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型丝杆和滚珠丝杆扭矩和推力计算公式,有推理过程最好

楼主(2024-06-08):
现在看到是滚珠丝杆的扭矩和推力计算是T=FL/2πn  其中L是丝杆导程 n是丝杆效率(滚珠丝杆效率一般0.8左右),T型丝杆能不能用这个公式,T型丝杆效率一般0.3-0.5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 丝杠旋转一圈做功等于负载移动一个导程距离所需能量。以竖直提升为例,(T/r)*2πr*η=mgH。(T/r)就是丝杠旋转切向力,H是导程,η是丝杠传动效率。梯形丝杠也一样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 丝杠旋转一圈做功等于负载移动一个导程距离所需能量。以竖直提升为例,(T/r)*2πr*η=mgH。(T ...

下面的过程是网上看到的推理过程
根据能量守恒,T*w=F*v,式中如下:
式中T:驱动扭矩N.mm w:丝杠角速度,w=2*Pi*n,F:轴向力,v:载荷移动速度,v=P*n,P:丝杠导程,n:滚珠丝杠输入转速。
T*2*Pi*n=F*P*n。
最终可得:T=F*P/(2*Pi),考虑传动效率,得:T=F*P/(2*Pi*η)。
相关原理
1、按照国标GB/T17587.3-1998及应用实例,滚珠丝杠(已基本取代梯形丝杆,俗称丝杆)是用来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或将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的执行元件,并具有传动效率高,定位准确等。
2、当滚珠丝杠作为主动体时,螺母就会随丝杆的转动角度按照对应规格的导程转化成直线运动,被动工件可以通过螺母座和螺母连接,从而实现对应的直线运动
丝杆传动扭矩计算公式
杠所受的转矩,可以套用以下公式:Ta=(Fa*I)/(2*3.14*n1)式中Ta:驱动扭矩kgf.mm
Fa:轴向负载,单位N(Fa=F+μmg, F:丝杠的轴向力,单位N,μ:导向件的综合摩擦系数,m:移动物体重量(工作台+工件),单位kg,g:9.8 )l:丝杠导程,单位mmn1:进给丝杠的正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 丝杠旋转一圈做功等于负载移动一个导程距离所需能量。以竖直提升为例,(T/r)*2πr*η=mgH。(T ...

根据能量守恒,T*w=F*v,式中如下:
式中T:驱动扭矩N.mm w:丝杠角速度,w=2*Pi*n,F:轴向力,v:载荷移动速度,v=P*n,P:丝杠导程,n:滚珠丝杠输入转速。
T*2*Pi*n=F*P*n。
最终可得:T=F*P/(2*Pi),考虑传动效率,得:T=F*P/(2*Pi*η)。
相关原理
1、按照国标GB/T17587.3-1998及应用实例,滚珠丝杠(已基本取代梯形丝杆,俗称丝杆)是用来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或将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的执行元件,并具有传动效率高,定位准确等。
2、当滚珠丝杠作为主动体时,螺母就会随丝杆的转动角度按照对应规格的导程转化成直线运动,被动工件可以通过螺母座和螺母连接,从而实现对应的直线运动
丝杆传动扭矩计算公式
杠所受的转矩,可以套用以下公式:Ta=(Fa*I)/(2*3.14*n1)式中Ta:驱动扭矩kgf.mm
Fa:轴向负载,单位N(Fa=F+μmg, F:丝杠的轴向力,单位N,μ:导向件的综合摩擦系数,m:移动物体重量(工作台+工件),单位kg,g:9.8 )l:丝杠导程,单位mmn1:进给丝杠的正效率。

网友B:
和2楼公式类似
在摩擦 和 传动效率不计情况下

 做功相等 W=F*S=T*θ

螺杆带动负载×螺距=螺杆扭矩×一周(弧度) 两者做功相等

理论计算后 再添加传动效率系数或摩擦损失 就是实际值

网友C:
找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机械设计手册

我找的这一版机械手册没有T型丝杆的力的计算

网友(点评):
找一下供应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2楼公式类似
在摩擦 和 传动效率不计情况下

等式左边就是F*Pi  右边就是T*2π 和计算的是一样的 然后乘以一个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