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油冷机后,丝杠跑起来有噪声

楼主(2024-06-08):
伺服轴丝杠是中空丝杠,油冷。打开油冷机后,丝杠跑起来有噪声,关掉油冷机噪声就没了。请问各位大佬,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油里面有空气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吧,这不是刚接上的,运行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在丝杠周围增加减震材料或隔音装置,减少噪声的传递和扩散。

网友(点评):
治标不治本啊,有噪声就有振动,影响机床精度。

网友:
原来好的话,极易可能是管路松动或共振点。可以增加隔振装置,减少振动传递。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要通过声音去判断
油冷机只提供油,做循环冷却丝杆的功能,对丝杆的旋转使用没有任何影响,
1、检查下油冷机的供油有没有问题;
2.油冷机油的液位是否正常
3.可能丝杆内部的旋转密封圈坏了,(检查有没有漏油)

网友(点评):
我现在就担心是丝杠上的密封引起来的。原来用的水冷,后来发现丝杠密封处有磨损,都漏液了。后来才改的油冷,但是这个油冷的压力啊流量什么的需要调到什么数值才能和丝杠上的密封匹配,丝杠是NSK的。

网友(点评):
这个和丝杆品牌没有关系,涉及到配合公差的问题,或者和你的设计的结构有关系,里面还有很多门道

网友(点评):
你可以直接买现成的丝杆冷却套件,对你比较友好

网友:
来个图看看

网友(点评):
丝杠一端是端面有孔,孔径15,另一端在圆面上有四个孔径是8的孔。

网友:
热胀冷缩?

网友(点评):
冷却不是后开的,机床一给电,油冷机也就启动了。

网友:
热胀冷缩原理嘛!

网友(点评):
我也说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