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内异形孔

楼主(2024-06-09):
如图齿轮带动轴旋转,并且要求齿轮在轴向可以移动,考虑过用滚珠花键尺寸太大,不满足。方案一否决
  轴是8mm的轴,如果开键槽只有2毫米,齿轮可以通过键带动轴转。但是齿轮要轴向移动,所以键必须固定住,,键太小无法打孔固定在轴上。 方案二否决
  我想了个方案三,齿轮内孔加工成异形孔,可以直接带动轴转,也可以在轴向移动,不知道这样的孔能不能加工出来,精度如何?

网友:
很好加工啊,一个加工费5块,大批量可以做到5毛一件,精度,看你给价,如果原意出来10块一个孔,孔精度可以做到0.01以内,

网友:
用线切割

网友(点评):
批量生产,如果这样,成本高了哦!

网友:
批量大拉成形,批量线割

网友:
不知道精度要求多少,可以尝试粉末冶金

网友(点评):
链轮一般都有冲击,很少用粉末治金

网友(点评):
是的,粉末冶金一般不适用于有冲击的场景

网友:
精度低,冲孔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为何不设计成渐开线花键.用推刀就可加工.

网友:
这样不是瞎搞嘛,这样孔与轴还能同心?

网友:
精度高的话这么搞肯定不行

网友:
有标准件非要异形

网友:
你这个轴是怎么设计的。轴也是扁的?

网友:
米思米有这样的标准件

网友:
你说键太小无法打螺丝,就不能用固持胶粘在上面么

网友:
用方轴,或者六角轴都行。用导向平键也可以。

网友:
优先考虑花键。
平键滑动也可以。
你这种形式,用线切割没问题的。

网友:
根据你8mm的轴,负载不大,线切割加工可以满足你的精度要求。但是你轴上要加工这样的配合面,轴的圆柱度和两个面的对称性都会比较差,你最终装上去的效果也不会很好。可以找一找有没有合适的免键轴衬

网友:
或者是齿轮加工成那种凸台型的,再用螺丝锁紧

网友:
花键孔啊,汽车行业全这样啊,不然怎么换挡。

网友:
台钻的主轴结构也是这样的,中间一根花键轴。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圆孔用涨紧套形式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