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锤片打料机

楼主(2024-06-09):
如何确定打碎一粒玉米需要多少力,锤片末端对玉米的力,应该怎么计算,有没有文献引用啊?
玉米面粉的大小应该用什么单位比较合适,除了粒径还有目。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现成的可能不会有,这样,你先亲身挑20个测试一下,记录数据,然后就可以作标定了。

网友:
找一下农业机械或者粉碎机的资料,也许会有相关的信息可以供你参考,注意如果有的数据是应用国外的,往往需要自己二次分析和计算,才知道国外的初始数据,往往我们抄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当然,自己可以取一定的样本做实验总结出数据

网友:
玉米面可以参考面粉的国家标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楼主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