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计算输送机电机功率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4-06-09):
我以前计算电机功率,只是简单的用P=F*V,计算 ,现在发现不对,因为我忽略了物料从静止到匀速的加速度产生的力,
但在查资料时我又产生的疑问,就是,我如果还是用这个公式计算,那么F是应该是F加+F摩擦力,还是应该选两者各算功率来取最大值呢?

我看到一个教程是这样的,是算的两者相加,但我感觉不对呀是不是应选最大值?

教程资料

教程资料

楼主:
然后我又让CHATGPT帮我计算,刚开始也是这样计算的,但是我提出疑问后,他又更改了他的计算方式,所以,哪个是对的?

楼主:
附上这个教材,有需要的自取

网友A:
正常计算会取一定的安全系数,计算出的额定功率在选择的时候会向上圆整,增加一定的富余,另外电机的最大功率也比额定功率大些。所以大概率这样计算出的电机是没有问题的。请大家进一步讨论。

网友B:
你这是两个物料,如果是一个物料的话,应该是取动摩擦和静摩擦两者的最大值,一般静摩擦力会比较大一点

网友:
这里用摩擦系数考虑采用静摩擦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
非标自动化电机选型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计算会取一定的安全系数,计算出的额定功率在选择的时候会向上圆整,增加一定的富余,另外电机的最大功 ...

其实也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两个物料,如果是一个物料的话,应该是取动摩擦和静摩擦两者的最大值,一般静摩擦力会比较大一点

为什么和动静摩擦系数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