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升降自锁

楼主(2024-06-10):
如图所示,在下端旋转丝杆,带动升降块上下移动 ,升降块承受垂直向下的力,丝杆下端用一个星型把手(未画出)旋转;
现在的问题式,旋转到位以后,如何自锁呢? 自锁下面的把手,?
还是用梯形丝杆呢?
用普通的M12螺纹自锁不住吧? 用梯形螺纹TR12X2是不是自锁性更好一点?

网友:
看你的负载,负载大,这个机构不靠谱。

负载不大,螺丝就可以,

网友:
螺纹本身就是自锁的
不放心,在固定块下加一个背帽,拧紧后避免螺杆自旋。

网友:
三角的自锁力大,能不能自锁看螺距,也叫导升角

网友:
看来进行锁紧是工艺需要了吧,这样的话,查二方面设置锁紧机构,1、手轮上考虑;2、丝杆抱刹,方法视现场开合螺母或者软抱箍。

网友:
螺丝不自锁。。。。。这理论,我是服气的。

网友:
个人喜欢锁紧机构,到位了咔吧锁住

网友:
你装个螺母不就好了

网友:
三角螺纹不比梯形螺纹自锁强?实在不行底部加个螺母锁紧

网友:
普通螺纹不自锁?都懒得跟你说了,不过你说你的机构需要可以在你装手柄的那一段加长一点,做个小小的夹紧件。

网友:
这个装在五星把手后面是否可以解决锁紧

这个装在五星把手后面是否能解决锁紧

这个装在五星把手后面是否能解决锁紧

网友:
普通螺纹本身就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