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结果不准也可能是设置的不对

楼主(2024-06-10):
一个边长为1mm的立方体,相对的两个面上受1N的拉力,米赛斯应力应该是1MPa。我用软件试了一下,发现结果一点也不靠谱,如下图,有应力奇异。后来我就在百度上搜了一下,终于找到了办法。就是把固定约束改成位移,然后结果就正确了,电脑计算的结果跟理论结果一模一样,很牛逼。不能随便用固定约束。固定约束是钢性的,现实中基本上不存在。

不靠谱的结果

不靠谱的结果

终于对了,我很欣慰

终于对了,我很欣慰

网友:
按照网上大拿给的教程:软件计算错误的概率不大,基本都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这是啥软件啊,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软件啊,老哥

第一张照片,右上角有写,ANSYS,美国有限元分析软件

网友:
分清理论力学与材料力学,不要混为一谈。

网友:
看起来楼主可能刚搞仿真不久,如果忽略重力的话,理论上不需要约束,仅靠两个面的力就平衡。但考虑到实际网格的划分,模型计算的误差,所以在选取一个堆结果影响小的约束,就可以了,约束太多反而不准。

网友:
立方体变成长方体没?

网友:
这软件也能整到,不错哦。听说这个很吃电脑性能。

网友:
固定支撑导致垂直载荷方向的变形没了

网友:
SW也是这样

网友:
设置过,不行,看大神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