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的螺丝如何做到防锈,特别是出口海运的设备。

楼主(2024-06-11):
机械设备的螺丝如何做到防锈,特别是出口海运的设备。会经过海运集装箱的长时间 高盐高温高水汽的考验。

1.对螺丝有什么要求。螺丝需要在装配之后再涂油?

2.还有操作工人,是不是要带手套操作,手上的一点点汗水都可能对螺丝起到腐蚀作用。

3.其他未想到的部分,

请问大家都是如何解决 规避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换不锈钢螺丝,嗯嗯

网友:
可以学做标准机的,装配后整体喷涂,行不行

网友:
锈成这样。至少316.

网友B:
达罗克处理

网友(点评):
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想防锈,最方便的就是不锈钢螺丝,然后再考虑其他的

网友:
之前给主机厂做过整车出口,关键底盘位置都是喷防锈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不锈钢螺丝,嗯嗯

全部换 还是部分重要的换

也是个麻烦事啊,成本也不小吧

网友(点评):
这个成本就是要加到设备报价里的啊,不然出口的钱没这么好挣。这类售后问题,很影响口碑和后续合作

网友:
节省点的就是防锈油

网友:
买真的不锈钢螺丝

网友:
就没想过在运输包装上想想办法

网友(点评):
只是运输环境有防锈需求,还是使用环境有放松需求这个要确定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部换 还是部分重要的换

也是个麻烦事啊,成本也不小吧

这是出口到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达罗克处理

达罗克如何收费

网友:
全部换不锈钢的最好

网友:
海水需要316不锈钢

网友:
包装要透气,千万别完全密封死了。

网友:
用镀锌螺栓

网友:
不锈钢的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达罗克如何收费

与原来的镀锌价格差不多,防护性能大大提升。
主机厂经验。

网友:
旁边地脚支撑都没有锈,买到Y货了。

网友:
防锈油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不锈钢螺丝,嗯嗯

没必要换316,与其它零件相似的处理即可,这应是劣质的发黑,镀锌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换316,与其它零件相似的处理即可,这应是劣质的发黑,镀锌够了

太对了。发黑的效果很差,直接不敢做盐雾。我们正在用的就是好一点的镀锌,可以72小时盐雾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出口到哪里?

全球各地都有啊,去非洲,南美都去
图上这个是去了东南亚 开箱就这样了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看成本了,不锈钢螺丝最直接,但是要考虑强度,达克罗处理的螺丝强度有保障,要做下盐雾验证。

网友:
发黑 的镀层,比镀锌、镀铬 都要薄很多。随便查一下,对比下厚度就知道 发黑 是不靠谱的。

网友(2024-10-10):
达克罗可以的

网友:
316 或 316L

尽量少螺栓,改卡扣

网友:
我们原来是不锈钢,小件的话上干燥剂,大件的话上气相防锈袋和干燥剂

网友:
这种情况螺栓肯定要特殊处理,或者采用放腐蚀的材质,但是成本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达罗克处理

达罗克螺丝贵还是不锈钢的贵啊?

网友(2024-11-19):
防锈油可以,我们出口的一个配件,轴头碳钢的,拆掉包装在客户车间放了一年,上次过去看,还和发过去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