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SolidWorks受力分析的能人帮我看一下

楼主(2024-06-11):
在图示情况下,分析在黄色板材和黑色滚珠相互滚动接触时的受力分析。最好能使用SolidWorks带的simulation进行分析。
材料状况:黄色板材500X400X20mm,材质45#,重量31.5KG。黑色滚珠:直径20mm,材质
高碳铬轴承钢SUJ2。

楼主:
模型: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subtMWbdgV3-UPljmNq9A?pwd=7i4b 提取码: 7i4b

网友A:
这得先做运动仿真,再做力学分析。
但问题是就这么个东西,为什么要做力学分析,你担心什么呢?

网友B:
算接触应力可以直接用赫兹公式手算

网友C:
还能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先做运动仿真,再做力学分析。
但问题是就这么个东西,为什么要做力学分析,你担心什么呢?

这个主要是我用了45钢盖在滚珠上,实际用的1000KG的钢材,动的多了就是滚痕,所以想分析下受力

网友(点评):
这两个材料硬度要匹配,不能一硬一软

网友(点评):
不行,点接触,应力太大。增加牛眼数量可以减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接触应力可以直接用赫兹公式手算

不太会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这样的

是的呢

网友D:
首先咱先明确一下,划痕这玩意跟强度关系不大,主要影响因素是硬度。
其次,这个受力分析也没啥好分析的,垂直力315N,20个球头柱塞,每个球头柱塞15.75N
这里比较难界定的是球头跟45#是滚动还是滑动摩擦,按差的情况分析,滑动摩擦网上没查到数据,那算0.2吧极端一点
每个球头水平方向受摩擦力3.15N,这个力我相信楼主应该知道强度对这个划痕影响几乎为0吧
所以两个选择
1、热处理45#增加硬度
2、换球头的材质,我记得有塑料材质,至于球头会不会反被划伤就看楼主自己的选择了

网友E:
金属球容易划伤板件表面哦,你可以用来福轮或者脚轮代替,避免你说的有划痕的情况。承重是没问题的,玻璃厂很多大玻璃都搞这个支撑。

网友F:
要不滚球换软点的材料,定期更换,保护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咱先明确一下,划痕这玩意跟强度关系不大,主要影响因素是硬度。
其次,这个受力分析也没啥好分析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属球容易划伤板件表面哦,你可以用来福轮或者脚轮代替,避免你说的有划痕的情况。承重是没问题的,玻璃厂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滚球换软点的材料,定期更换,保护钢板

ε=(´ο`*)))唉

网友:
这个是接触应力计算,有划痕是这个材料的许用应力小于实际的接触应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会算,谢谢

弹性模量、泊松比、曲率半径、接触压力带入公式就算出来了,仿真的结果也是往这个计算结果靠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性模量、泊松比、曲率半径、接触压力带入公式就算出来了,仿真的结果也是往这个计算结果靠近的。

哥,你的图片我这转了半天没转出来,可以的话麻烦邮箱发我呗,我的邮箱 841970541@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你的图片我这转了半天没转出来,可以的话麻烦邮箱发我呗,我的邮箱 841970541@qq.com

直接百度“赫兹公式",百度百科里面有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