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用什么方式可以布线横平竖直?

楼主(2024-06-11):
在inventor布线通过工作点布线,导线是曲线,怎么可以布线横平竖直(如图那样)

网友A:
在此轴上定义下一个布线点时,将对得到的管段添加平行或垂直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此轴上定义下一个布线点时,将对得到的管段添加平行或垂直约束。

大神,小白没听懂,可以详细阐述一下吗?

网友(点评):
以画下的线作为基准,再画的线,通过平行或者垂直进行约束

网友B:
这个功能没发现能直接约束线束的方式。
它生成线束,中心线轨迹画出来基本是样条曲线,所以,轨迹线会根据你确定的点,确定走向。为了让它相对受控制,我都是在拐弯位置添加2-3个点,然后三维移动这几个点的位置,让他们成一条直线,这样样条曲线的形状就能相对进行控制和调整了。三维移动可以直接输入三维空间的坐标值,跟空间曲线的操作类似。
然后选择参考点的时候,右键有个“设置偏移”的命令,可以设置相对于参考点的偏移距离。
你可以试试这个方式,但是看你的图,拐弯都特别规矩,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简易的方法

楼主:
这么专业的平台都没问到答案,我到哪去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此轴上定义下一个布线点时,将对得到的管段添加平行或垂直约束。

请问一下有没有具体步骤啊?样条曲线上的点能拖动不能定义啊?

网友(点评):
找到固定符号找点固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没发现能直接约束线束的方式。
它生成线束,中心线轨迹画出来基本是样条曲线,所以,轨迹线会根据 ...

就是,实际上很多情况下线都是进线槽的,inventor不知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