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只考虑宏观的么?

楼主(2024-06-11):
file:///C:\Users\ldq\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45132476\QQ\WinTemp\RichOle\P$R1VL[E{2)4]O15F1DX60M.pngfile:///C:\Users\ldq\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45132476\QQ\WinTemp\RichOle\{}Y(KGNK9B4$P7D0~)B1{8Y.png

教科书对于热应力,都是采用宏观复杂大构件进行讨论的。请问,对于简单构件(比如一块方板的熔铸,两块方板的焊接),存在热应力问题么?换句话,热应力也应该考虑微观的结构变形么?

网友:
图二的解释是哪块写的不明白了?
还有你说的宏观微观与你这个截图有什么关系呀。
还有你说的微观,尺寸小到什么程度算你所说的微观。
总结下来就是完全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你想干嘛。

网友:
应力就是物体内的内力相互作用力的分析啊,还分什么宏观和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