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功率极限

楼主(2024-06-11):
4820,5025的功率极限可做到多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用的是堵转电流x工作电压来算的,实际上也差不多,看驱动器限流保护的情况。

这个肯定是错误的。
堵转时转速为零,输出功率为零。
输入功率很大,电能全部变成热能。
如下图,我们常说的功率最大点,是指输出功率最大点。下图,是某典型直流电机的电流、效率、功率,扭矩跟随转速的特性图。

网友B:
看要不要脸了,可以说50KW,最大功率,
比如50KW能运行0.1微秒,这个也能算最大功率,
要脸就按每KG200W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要不要脸了,可以说50KW,最大功率,
比如50KW能运行0.1微秒,这个也能算最大功率,
要脸就按每KG200W ...

和电机转速没关系吗?不是说转速越高,同功率体积、重量越小吗?

你可别忽悠我,电机转速20000rpm,无刷,工况连续。内转子式,定子直径48和50,叠厚20和25。

请教功率极限,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电机转速没关系吗?不是说转速越高,同功率体积、重量越小吗?

忽悠又不是忽悠你一个人,拳头大小的宣称15KW,因为他真能到15KW,比如工作0.1秒,这是在特定电压下,最大电流,厂家宣传这是功率,

网友:
看不懂,哈哈哈

网友A:
我这里用的是堵转电流x工作电压来算的,实际上也差不多,看驱动器限流保护的情况。

楼主:
我去过国内很多电机厂,就是一个字,仿。材料,尺寸,线径、匝数,全是照抄。工作原理他都说不出。还得做控制器的帮忙解释。
工厂连一个测试设备都没有。上图是一个台湾工厂的图,人家是产品随便拿来一个,放到测试仪器上拉一下,曲线数据全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