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串联隔膜泵的作用

楼主(2024-06-12):
柱塞泵串联隔膜泵的作用    柱塞泵串联在隔膜泵后面有什么好处

网友:
1.增压功能:隔膜泵首先提供初步的输送能力,尤其是在需要自吸或者处理含有固体颗粒、高粘度液体时更为适用。随后,柱塞泵作为二级增压单元,可以在不改变介质特性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输送压力,满足后续工艺环节对更高压力的需求。
2.流量调节与控制:柱塞泵便于流量调节,如果工艺流程中先需要一个稳定的初始流量,然后在后续步骤中根据需要精确调整流量或压力,这种串联配置可以实现更精细的控制。
3.保护作用:在某些特殊应用中,隔膜泵可能用来隔离敏感的柱塞泵,避免其直接接触可能含有腐蚀性、磨蚀性或对泵材质有害的介质。隔膜泵作为一种屏障,保护柱塞泵不受损害。
4.适应复杂工况:对于需要先进行初步抽吸处理,再进行高压推送的复杂工况,这样的组合可以更好地适应整个流程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