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出现此提示无法更换材料,应如何处理?

楼主(2024-06-12):
(图片)

网友A:
都已经告诉你不可用了,还要怎么处理。
你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非要使用这种带规格表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告诉你不可用了,还要怎么处理。
你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非要使用这种带规格表的材料。

但是碳钢就可以选择,实在不明白其中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