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移动

楼主(2024-06-12):
问一下,像上银导轨,机器人之类的模型下载下来的是STP格式,如何让滑块相对于导轨移动啊?
我以前都是把STP格式下载下来,然后把他们转换为几个零件,然后再做一个装配体再移动,这样太麻烦了
看到别人的模型里面是实体移动/复制,怎么得到的呢? 是把STP直接另存为零件格式然后手动添加吗?  下载下来的模型实体里面有这些吗?还是需要自己后期用实体命令再去添加?

网友:
零件 状态下  插入零件就有了

网友:
其实没必要,完全可以脑补,比如这个导轨,上面的滑块肯定可以前移呀。。。。。。。。啥,你这都想不到,一边去,多想想。

网友:
你为什么下载STEP的时候不让他转换成零件模式?还要自己再整成零件模式?设置里面,导入,有个设置,可以下载STEP格式的直接自动是零件模式,你再加配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