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泵机械密封圈

楼主(2024-06-12):
大家好。这种机械密封圈谁有,或者有认的麻烦推荐一下谢谢!!3GR36X6AW21-Y132M-4螺杆油泵上面使用

网友:
内外径,长度  在1688上搜,

网友:
去找个厂家看看是不是标准的,不是标准的就要寄到厂家定做

网友:
看样子是定制型密封件,建议根据重要紧急程度来选择,可找找这个件的厂家,一般产品都有售后维修包的,再不济都有一些易损件的配件备用的。通用规格的可以在阿里巴巴上看看,甄别采购。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厂家报价300多,公司就是做模压,部门自已开了个模具,原来的金属件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