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柜门和框架连接用的转轴销的方向和固定方式是怎样的?

楼主(2024-06-12):
很多钣金柜门都是通过弹簧插销和转轴销(下门轴)和框架连接。弹簧插销在上面,其座板焊接在柜门上。

转轴销在下边。
转轴销两边不一样长,哪边在上?
另外,转轴销是焊在柜门上的,对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谢谢,另外,转轴销长的一头在上边,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另外,转轴销长的一头在上边,对吗?

长的一边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的一边在下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插销分左右。

网友B:
弹簧插销买分体的,喷塑完成后再装上去

网友(点评):
这个装指的是弹簧插销和门扇焊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簧插销买分体的,喷塑完成后再装上去

现在流行外装合页

网友(点评):
合页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插销买分体的,喷塑完成后再装上去

门用的是镀锌板,那么转轴销和弹簧插销分别用哪种材质?我看不锈钢、碳钢以及镀锌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用的是镀锌板,那么转轴销和弹簧插销分别用哪种材质?我看不锈钢、碳钢以及镀锌的都有。

看你需要了。一般用铁本色的,焊接后用镀锌自喷漆一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簧插销买分体的,喷塑完成后再装上去

插销是弹簧,圆销,底板,开口销散装的。底板焊在门板上装的时候就不用区分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