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种结构的快换有没有什么隐患?

楼主(2024-06-12):
如图。请大神帮忙分析下,公司产品小批量需要经常换型,盘类零件夹持外圆,子爪根据卡盘行程做多个区间,数控立车用的

网友A:
1、1颗螺丝不够,不容易压平
2、每次换子爪,都得重新拉一刀保证同心,你得确认有这么多余量给你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颗螺丝不够,不容易压平
2、每次换子爪,都得重新拉一刀保证同心,你得确认有这么多余量给你耍

弄一颗螺丝在那主要是结构不合理爪子飞出来
形位公差没那么严格,刹车盘加工的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的话,你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试;过程中小心产品没夹紧,可以试试用颜料笔,涂抹产品表面,反复拆装子爪换型夹紧产品

楼主:
引用 楼主:
弄一颗螺丝在那主要是结构不合理爪子飞出来
形位公差没那么严格,刹车盘加工的

感谢

网友:
去看看生产弹簧的那种机器,都是凸轮联动,牛逼得很,会对你这个有点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