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问题,请教各位一下

楼主(2024-06-12):
今天搜弹簧的时候,在淘宝上看到这种扭簧,发现原来打印机上面的同步带装有这样的弹簧,请教有了解的各位一下,这种打印机上面的扭簧应该是用来拉紧同步带的,那么是不是可以替代了平时的皮带的拉紧轮部分?我觉得挺巧妙的,就是不知道这种扭簧对同步带的磨损,以及同步带的速度有没有上限要求。

网友A:
很好奇它是怎么循环往复的,不会被带轮卡住嘛?

网友(点评):
这种不循环往复的,只是来回运动。。

网友(点评):
不会做循环,只是来回往复

网友:
应该不经过带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它是怎么循环往复的,不会被带轮卡住嘛?

这个应该是不经过带轮那里,刚好到带轮那里上面的位置也就到头了,只是来回走

网友:
样用是不是两端位置是死的,弹簧好不好装?
还是两端位置还是可调的,这个弹簧是防止时间久了同步带变松影响精度。

网友(点评):
弹簧怎么不好装呢?你装一端之后,另外一端你用手掰开,就可以把皮带塞进去了,看样子是超轻载使用的,皮带变松,弹簧就往回缩而已。

网友(点评):
弹簧太软了根本没拉力。

网友:
往复运动用的张紧弹簧吗?

网友B:
巧妙什么?只不过是打印机里面没有再装一个调整轮的空间而已

网友(点评):
这种使用只是来回运动,但是对于张紧皮带而言,这个应用属实很巧妙了,结构简单,属于小钱办大事,

网友(点评):
你看有些同步带的来回运动的同步带模组,他是从动轮那边有个调节的张紧机构,大家都这么用,但是如果后面我采用这种弹簧,大家是不是也会有样学样了呢,

网友(点评):
这个属于细分领域的小技巧,每个行业都有一些闪光的小玩意,该领域内的人感觉没什么新奇的,领域外的人一看,我草,还能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巧妙什么?只不过是打印机里面没有再装一个调整轮的空间而已

这就是巧妙之处啊,没有调整轮的安装空间,采用这种方式,简便且廉价,优秀的设计。看到本帖之前还不知道这种方式呢,学到了。

网友:
看负载,还有标准产品降本的驱动

网友:
这样的用法第一次看到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