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个矩圆形封头为什么生成总是不按引导线

楼主(2024-06-12):
这个封头是矩圆形的胀型封头,直边25mm,弧边25mm,高度200mm,曲面和放样都不能建模出来

网友A:
可有二维图

网友B:
这种对称的要用镜像来做。整体放样很容易变形。

网友C:
你这几张图也没有证实你的说法啊,也没有说不能建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有二维图

大神看看,能不能建模出来,还有一个三维草图在坐标中心上方2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对称的要用镜像来做。整体放样很容易变形。

感谢给思路,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几张图也没有证实你的说法啊,也没有说不能建模的。

图片里的模型就是一边按引导线,一边不按引导线啊

网友:
你对引导线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呢。。。。。
上二维图。不上二维图,任意做,太简单了。

网友:
引导线是关键,学过UG的,对SW就更加清楚了

网友:
如果是对称的,先做1/4,然后阵列。

网友:
边界曲面,

楼主:
明白了,您这个办法解决了我的困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