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下,这个有限元分析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4-06-12):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总感觉哪里不对、这么小个东西,载荷那么大,也没怎么变形,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A:
才400kg不到,你当纸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400kg不到,你当纸糊的啊,,,,

这样看是合理的吗

网友:
变形才0.07,有什么问题。
安全系数虽然才1.1,但是因为载荷才400kg,所以也没什么大问题。
有可能与你设置的约束条件有关,左边内圆柱孔你设置成固定了,就相当于承受载荷时,整个内圆柱孔一点不变形。但实际上在承受载荷时,左边的圆柱孔肯定有变形,不可能是一点都不变形,既然这个圆柱孔有变形的可能就不能使用固定约束,应该使用滑移约束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 这个滑移约束是怎么搞的 没找到

网友:
对于这个小东西,这个变形量已经很大了。而且安全系数都1.1了,这个东西还能用吗?

网友:
|w874868012发表于 06-12 17:45对于这个小东西,这个变形量已经很大了。而且安全系数都1.1了,这个东西还能用吗?
看错数了

网友:
力不够,壁太厚。

网友B:
活页?门轴?

看着选型有点偏小

网友C:
这么小的锌合金承受400kg重量,工程上直观感受就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锌合金承受400kg重量,工程上直观感受就离谱

是有点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页?门轴?

看着选型有点偏小

就一个小铰链页  试试看承重  结果看着不对太对劲

网友:
你的约束加的不对,应该合页轴的底面加一个平面支撑,合页拉轴孔只限制径向移动,轴向是自由的。你是把整个轴孔都固定了,这样不行。便画了一个,随便加了载荷跟约束,我觉得我这样是正确的。